[其他产品]
MPLAB IDE 8.70版本编译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编译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1-12-07):
难道没有人遇见过吗

网友A:
意思是编译器有代码检测功能----对于特定的内部代码模块组合。如果特定的内部代码模块组合被使用了,就有这个提示信息。
他还强调这个不是警告和报错,而且要请你交出代码给给PIC的技术支持,协助测试。

PS:这个编译问题是PICC或者XC8提示的,不是IDE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编译器有代码检测功能----对于特定的内部代码模块组合。如果特定的内部代码模块组合被使用了,就有 ...

我还以为是PICC和我的代码出问题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PICC和我的代码出问题了呢

其实我非常好奇:是什么样的"内部代码模块组合",会有这个提示!楼主可否帮个小忙定位到这段代码,满足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实在找不到的话,可以用最笨的办法,一段一段代码屏蔽。

楼主:
可以,下班回家后回复,我也挺好奇,为什么有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非常好奇:是什么样的"内部代码模块组合",会有这个提示!楼主可否帮个小忙定位到这段代码,满足我 ...

就是这段代码,如果主程序中不调用这个子程序,就不会有这个提示,一调用就有,而且存储空间从7.8%飙升到21%。这段代码占用这么多空间,绝对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段代码,如果主程序中不调用这个子程序,就不会有这个提示,一调用就有,而且存储空间从7.8%飙升到2 ...

BMP方便我看一下吗

楼主:
const unsigned char BMP[][128] =
{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图标\电容1.bmp  --*/
/*--  宽度x高度=32x32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F8,0xF8,0x00,
                0x00,0xF8,0xF8,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1F,0x1F,0x80,
                0x80,0x1F,0x1F,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2,0x62,0x62,0x62,0x02,0x02,0xC3,0x63,
                0x63,0xC3,0x02,0x02,0xE2,0x62,0x62,0xE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C,0x0C,0x0C,0x00,0x00,0x0F,0x03,
                0x03,0x0F,0x00,0x00,0x0F,0x03,0x03,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F8,0x18,0x18,
                0x18,0x18,0xF8,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1F,0x18,0x98,
                0x98,0x18,0x1F,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2,0x62,0x62,0xE2,0x02,0x02,0xE3,0x63,
                0x63,0xE3,0x02,0x02,0xE2,0x62,0x62,0x6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3,0x03,0x0E,0x00,0x00,0x0F,0x0D,
                0x0D,0x0D,0x00,0x00,0x0D,0x0D,0x0D,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F8,0xF0,0xE0,
                0xC0,0x80,0xF8,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1F,0x0F,0x87,
                0x83,0x01,0x1F,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2,0xE2,0x22,0xC2,0x02,0x02,0x23,0xE3,
                0xE3,0x23,0x02,0x02,0xC2,0x62,0x62,0xC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8,0x07,0x00,0x00,0x08,0x0F,
                0x0F,0x08,0x00,0x00,0x07,0x0C,0x0C,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C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
                0x80,0x90,0xF0,0xF8,0xF8,0xF0,0x9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3,0x01,0x01,0x01,0x01,0x01,0x81,
                0x81,0x09,0x0F,0x1F,0x1F,0x0F,0x09,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2,0x62,0x62,0x62,0x02,0x02,0xE3,0x63,
                0x63,0xE3,0x02,0x02,0x82,0xE2,0xE2,0x8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D,0x0D,0x0D,0x0F,0x00,0x00,0x0F,0x0D,
                0x0D,0x0D,0x00,0x00,0x00,0x0F,0x0F,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这4个图标的取模数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4个图标的取模数组

uint是不是16bit?估计改成8bit的unsigned char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是不是16bit?估计改成8bit的unsigned char就好了。

谢谢大佬,按照你提示的改动后,可以

网友B:
目前没遇到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