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开辟缓存怎么使用动态内存

楼主(2021-12-06):
开辟20kb左右的缓存空间,如果直接用全局变量数组,在不需要用到DMA时,那这20k的内存就一直不能释放,好浪费。若使用malloc来开辟动态内存,应该是放在堆区吧?

网友A:
堆区不是默认只有512字节?

楼主:
是啊,还要修改启动文件的堆大小?

网友B:
DMADMA直接内存存取原理是指外部设备不通过CPU而直接与系统内存交换数据的接口技术

网友C:
要把外设的数据读入内存或把内存的数据传送到外设,一般都要通过CPU控制完成,如CPU程序查询或中断方式。利用中断进行数据传送,可以大大提高CPU的利用率。

网友D:
采用中断传送有它的缺点,对于一个高速I/O设备,以及批量交换数据的情况,只能采用DMA方式,才能解决效率和速度问题。DMA在外设与内存间直接进行数据交换,而不通过CPU,这样数据传送的速度就取决于存储器和外设的工作速度。

网友E:
可以自己写个管理的程序就是了

网友B:
动态的会不会发生数据变化呢

网友F:
讨论的好高深 有点看不懂啊

楼主:
长知识了 感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G:
这个缓存已经不小了

网友H:
管理程序如何编制呢

网友I: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J:
需要谨慎处理数据

网友K:
小心数据丢失

网友L:
应该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