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Jlink能正常烧写程序,但stm32L151就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1-12-06):
Jlink能正常烧写程序,但stm32L151就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用的是STM32L151,用J-Link能正常连接,烧录程序。但MCU就是不工作。用示波器量了晶振的波形,没有波形

网友A:
应该是晶振根本没有起振

网友B:
单片机上的3.3V电压供应正常啊吗?

楼主:
正常,晶振初步判断是好的

楼主:
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另外,boot0接地,boot1悬空。

网友C:
程序跟踪下看看,是不是一直在MAIN前的初始化状态

楼主:
把所有外设去除,用内置的时钟,用cubemx点了LED灯,发现可以运行

楼主:
然后再打开外部时钟,发现LED灯也闪烁,但用示波器量晶振还是不正常,无波形。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D:
不要用示波器卡晶振

网友E:
只要能正常工作  那就不要量晶振了

网友F:
使用的什么晶振啊

网友G:
时钟波形能检测到吗

网友H:
晶振跟烧写程序没有关系吧啊

网友I:
是不是虚焊了啊

网友J:
有可能是纯硬件问题

网友K:
是不是供电没有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