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kicad 入坑体验手记

楼主(2021-12-06):
ad 经常收到律师函  candence 太过复杂 目标盯在了 开源kiacd 上 开车

软件安装包有多大,看效果不错啊

楼主:
先说 库的问题 原理图库使劲扒 扒到了 网友贡献立创的 打底库 基本阻容都有
附链接地址:
https://github.com/xtoolbox/lc_kicad_lib

楼主:
先爆今天不爽的问题  1.画连线 很容易画出头  莫名其妙加很多弯弯  快捷键用也不是 不用也不是
2. 为了删除这些小头头 挪动了一下芯片  然后管脚部分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搜解决办法试了一下 改栅格提升效果一般)
ps :免费午餐没那么好吃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爆今天不爽的问题  1.画连线 很容易画出头  莫名其妙加很多弯弯  快捷键用也不是 不用也不是
2. 为了删除 ...

  还行吧,最近也在用KiCAD,刚开始不熟悉,整体效率会略微低一些,不过还好,画了两次板子,没啥问题,比较需要注意的是KiCAD里面贴片封装分手工焊和自动贴片两种,如果不小心用了自动贴片的封装的话,手工焊接会比较痛苦!另外KiCAD的效果图和实物比较接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免费软件做到这效果,相当不错了,值得点赞
效果显得挺真实的

网友B:
很好用的,我已经用了一两年了,特别是现在出的KICAD6.0版,操作无限接近AD,有的地方操作比AD还方便。5.12版操作有点不方便。

网友C:
也在用  不过现在这些软件都不算贵了

普通的买个eagle也够用了

楼主:
昨天的问题找到原因了
1.shift+w  切换进入的走线方式 和直接按w进入的方式 是不太一样
(使用阿里狗成功把习惯带偏)
2.kicad 帮助里有个kicad入门手册  居然还是中文的  那个手册应该是第一手学习资料 简单易懂 点个赞 目前所有问题都改过来了

网友D:
转kiacd的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用的,我已经用了一两年了,特别是现在出的KICAD6.0版,操作无限接近AD,有的地方操作比AD还方便。5.12 ...

学习了 我看看我的版本是多少

楼主:
1.原理图已经处理差不多了  有些功能很不错
2.原理图封装制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中文菜单 很有优势
3.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封装自动设置序号
总结评价 原理图这块还是可以的 上手后越来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kiacd的越来越多了

被逼的 哈哈哈

网友E:
看来也得找机会试试了

楼主:
***原件自动编写序号已经找到了kicad里  工具--->批注原理图 (摸索了好一会儿 貌似有些功能比AD 要好 也许是不知道AD哪里有)

楼主:
踩坑踩坑了  目前两个问题
1.重新标注标号的时候  对于一个封装分两部分的 会出现封装显示位置乱套的情况
(可能是用的ad库 有些不兼容)
2.运行DRC检查发现好些是这种连接不成功的

楼主:
1.先说缺点  输出pcb时 如果封装弄错了 必须删除原来的封装 ,否则 即使原理图更改了封装 pcb上还是不会动
2.目前板子倒圆角功能还在摸索中 ,画了一个板框 板子3D查看有个报错 日后排查吧
3.插件的使用还得摸索
***************************************
再说说优点
1.封装库 很方便 大部分的封装 都有  非常适合新手入门 很赞!!!
2.不用生成网络表 这点已经和AD几乎一样 很赞!!!
3. 3D效果也很不错  比ad 稍微差一点 但是由于整合的很好 基本元器件都有 效果很赞!!
4.kicad软件的核心设计思路 一切方便用户为主 比ad candence pads  友好的很多倍 再赞一下 !!!

楼主:
今天再吐槽一把1.kicad 这个网点捕捉真的好垃圾 看图 连个网络要挣扎1分钟才能连上
2.目前工具还是差很多   板子想画个圆角 折腾半小时 还没折腾对

3.这个设置网格原点坐标不知道有什么用 最后一张图的起点终点 折腾好久才折腾对
   总之还是评价   太粗糙
如果是正常公司做项目 走到这一步这个工具可以考虑放弃了
希望下个版本可以改进个人认为如果还是保持这个水平 结果就是个玩具PCB设计软件

楼主:
本帖可以到此停贴了
kicad的原理图 元件连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尝试点连接点 也不行
可以考虑彻底放弃

总结:
1.kicad 有些地方做的还是不错的 3d库、 配套的库命名、简单的操作模式
2.基本功能没有做好就抛出来的典型的 程序员思路   先搭桥后补窟窿 这是一个工具  工具差使用的人是会崩溃的

ps: 内心音 画完这块板子 是不会再用这个版本的kicad了  考虑他 再等5年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也在用  不过现在这些软件都不算贵了

普通的买个eagle也够用了

字母公司,差不多要10W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很好用的,我已经用了一两年了,特别是现在出的KICAD6.0版,操作无限接近AD,有的地方操作比AD还方便。5.12 ...

也有这感觉,字母公司中我用到的功能,KICAD中都有对应的,已全面转入。

网友G:
想转了。
那个AD有个大错误,pcb管脚没有连接,DRC居然不报错。
这是个大问题,出现不止一次两次了。

请问楼主,哪里下载kiCA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转了。
那个AD有个大错误,pcb管脚没有连接,DRC居然不报错。
这是个大问题,出现不止一次两次了。

你可以考虑candence kicad 个人感觉也并不好

网友B(2022-01-07):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考虑candence kicad 个人感觉也并不好

最主要的问题,中小企业里,使用KICAD没有版权纠纷,完全开源的软件。

楼主:
对  立创eda 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我担心保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