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输出pwm,想在上升沿启动adc采样可行吗?

楼主:
stm32f10x输出pwm,想在上升沿启动adc采样可行吗?

楼主(2021-12-06):
stm32f10x输出pwm,想在每个PWM方波的上升沿启动adc采样外部输入的模拟信号,这样可行吗?
pwm信号频率有1mHz,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谢谢

网友A:
可以啊,这个叫PWM触发ADC

网友B:
有这个模式的。

网友C:
我看其他单片机都有这个模式,F1应该也有吧

网友B: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的比较事件来触发ADC。

网友D:
可以啊  直接触发

网友E:
当然是可行的了啊

网友F:
可以设置成边沿触发

网友G:
当然可以了  在中断里边调用 一下

网友H: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操作

网友I:
当然可以的 没有问题

网友J:
可以的啊  不过中断函数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