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7使用ASF格式编程中如何将数组放到程序存储区

楼主(2021-12-06):
Atmel Studio7使用ASF格式编程中如何将数组放到程序存储区

楼主:
最近在用Atmel Studio7使用ASF编程,目标芯片是SAMD21,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如何把数组定义在程序存储区?

楼主:
就像Keil一样加个关键字code。前期查资料说要添加<pgmspace.h>头文件,但是ASF编程中没有这个头文件怎么办?

网友A:
参考这篇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64-1-1.html
怎么读懂ATSAME70的LD文件(链接文件)

网友A:
还有这一篇: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4856-1-1.html
ATSAMD2x 在指定Flash地址保存常数变量_Atmel Studio 7

楼主:
能不能让系统自动分配地址,我不指定地址?感觉指定地址比较麻烦

网友B:
static const uint8_t xxx_yyy[] = {
  0xZZ, 0xMM
};

网友C:
不偶读转移到MPLAB X了?

网友D:
加PSTR或PROGMEM修饰,例如:“LCD_ShowString(0,1,0,PSTR("请输入密码:"));”或“const char PROGMEM suc_fai[][10]={"操作成功!","操作失败!"};”

网友E:
你说的程序存储区就是flash的意思吗?

网友F:
如果只是想这么随意放进去 那只要在定义前面加CONST关键字就可以的拉 这样就不会占用SRAM空间。

网友G:
网上有相关资料可以参考吗

网友H: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D:
我自己没分配过地址

网友E: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I:
都可以使用什么格式啊

网友J:
我也都是默认的地址

网友K:
感觉人为改地址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L:
这样也会占用空间的吧

网友M:
需要放到指定位置吗

网友N:
有几种格式进行编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