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随机数

楼主(2021-12-06):
看了很多帖子,说用用srand产生种子,然后rand()产生随机数
但是种子必须每次不一样的
C语言中time.h可以产生种子:srand((unsigned int)time(NULL))

可是keil中没有time.h    即使我把C库函数中的time.h复制到keil相应文件夹下也不管用

请教高手如何产生随机数呢?

网友A:
我之前产生随机数的方法是利用timer计数值做的

网友B:
真正的随机数要用专门的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C:
我只要产生一个伪随机数  怎么产生呢?

网友D:
伪随机数用rand和srand,具体用法可以查看相关帮助文档

网友C:
用其他软件产生不行吗

网友D:
需要一个存储种子的介质比如EEPROM或flash等,每次读出种子去rand用的同时把种子按照某个原则给修改下

网友C:
能详细点吗,我设想是这样的:接受到某个特定信号后,单片机随机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做出回应,问题就出在如何随机延时?

网友C:
srand获取种子的时候从哪里获取呢?  这是让我头疼的一个问题

网友E:
将timer 打开,需要种子的时候读timer的值,按照某个方法++--*%后作为种子用

网友C: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
.
.  省略
.
.
void time0()
{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2
TH0=0;
TL0=0;
TR0=1;         //启动定时器0
}

main()
{.
.
.
.

    uint u;
      srand(TH0);   //获取种子
      u=rand();
      Delay_ms(u);
.
.
.
.
.
}

这样可以吗?

网友F:
我是将每次生成的随机数存入EEPROM,下次初始化Srand时读EEPROM的值作为种子,能保证每次开机不出同样的随机数。

网友C: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
uint tt;

void init_time0()
{
           tt=0;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2
           TH0=6;
           TL0=7;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t++;
}

main()
{
                  init_time0();
                    ....
              uint u;
                   if(tt==100)tt=0;
           srand(tt);
           u=(rand()%100);
                   Delay_ms(u);
                   ...
}

程序比较简陋,高手看一下有问题么?

网友E:
用IC卡就可以产生不错的随机数。

网友G:
在while(1)中,搞一个变量累加,也可当作伪随机数

网友H:
如果有rtc,用rtc的时间做种子应该可以的

网友I:
打开定时器,随时读定时器的值,相当于随机了。定时器16位的话只读后八位,或者后四位,变化很快的。程序随便一跑,就相当于随机发生器了。

网友H:
IC卡里有真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D:
1.打开定时器,抽取计数值
2.维护一个变量,以一定频率一定算法更新值

网友J:
我把
USART1->BRR = 205;  // 波特率单独计算,这行注释掉,程序我发送0X55  发出正确 ,发送0X46发出的是0XAE

网友A:
单片机有ad吗 读ad噪声靠谱吗

网友K:
我一直感觉随机数是个定时炸*!
除了非必须情况,从来不用!

网友L:
可以软件做伪随机数,常用的是线性同余法,比较适合51等使用,硬件要求较低,当然也不能用于随机数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D:
如果有AD并且AD值最低一位是在波动的,就可以用最低位经8次移位合成一个随机数字节!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案!

网友M:
不一定要用标准C库,或者你可以把标准C库里面的函数移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