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这是要抢钱吗?

楼主(2021-12-06):
买了块SAME54 XPLAIN板子,准备玩玩,结果发现好多例程,不能在上面运行,为何??
是因为还需扩展板,打开网站一看,原来MICOCHIP想法设法要多赚你三瓜两个枣。故意想办法抢钱。
这个东西怎么能值将近30美元?????真是掉到钱眼子里面去了。

楼主:
好吧,这么个简单的东西,自己做一个,你下载资料一看,非把你气死,

楼主:
这个小板子包括 LED灯,RC滤波,SD卡槽,AT30TSE758(淘宝零售4-5元),TEMT6000光传感器(淘宝零售4元左右),
就这么几个破玩意,卖287*币,
真是抢钱,
实在无语

@地瓜patch :看淘宝价格方便,只是做个参考而已。他的实际价格差不多
竟然看淘宝价格!!

楼主:
少了这个小板子,一大堆文件系统的例程,你就跑不了!
microchip要不是故意的才怪!!!
他只要把SD卡槽做到开发板上,根本就不会有人去买他的那个IO扩展版,
他就故意不把SD卡槽做到开发板上,你要实现一些重要例程,你就需要他那个287元的IO扩展版。

楼主:
那是不基于flash的例程,就能跑了呢?
也不行,他那个flash版本文件系统例程,需要一个存在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前面那个sd卡版本的例程在flash中生成的。
没有前面,你就做不了后面的!

真是处心积虑,环环相扣。

网友A:
找他的F1 要

网友B:
官方的Demo板本来就贵啊

网友C:
官方的开发板,本来就是很贵的,哈哈。

网友D:
现在的开发板还有不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开发板,本来就是很贵的,哈哈。

实际上已经花了500多大洋买了他的的 SAM E54 XPLAINED开发板,
结果你要运行一下他的例程,你会发现好多都需要他的所谓的扩展板,

而他的所谓扩展板,都是极其简单,还极其贵。

真是处心积虑。

还是st好,是吧,开发板一堆一堆的送

楼主:
再看看这个,只包含一个EEPROM。

真是无语,
开发板贵就算了,关键他这个故意把一些功能不放在主开发板上,运行例程,来卖他的贵的没有天理的所谓扩展板。

楼主:
做芯片推广的时候,还不忘处心积虑猛赚一把。
一些贵一点的器件,比如说LCD等等,为降低成本,照顾不需要的用户,你弄个扩展板就算了。

关键是一些eeprom,RC滤波,LED灯,SD卡槽之类的,

还单独提出来,

卖天价。

网友E:
mc不一直就这个尿性吗,对大客户玩命舔对小客户玩命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对来说 ————  ST 的 板子 价格 没那么 高 。。

不是ST买不着芯片,怕断货,
谁用MCP的??

mcp的能买到?

网友G:
官方的板子都很贵吧,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方的板子都很贵吧,大概

实际上已经花了500多大洋买了他的的 SAM E54 XPLAINED开发板,
结果你要运行一下他的例程,你会发现好多都需要他的所谓的扩展板,

而他的所谓扩展板,都是极其简单,还极其贵。

真是处心积虑。

网友H:
MCHP确实得长点心了,客户愿意花时间用MCHP的开发工具,证明有意愿用MCHP的芯片。何不把开发工具价格降低,客户开开心心调试,开开心心购买芯片,真正赚钱的肯定是芯片这边。

网友I:
超过15年没用microchip了

网友J:
都贵,最好自己做块板,但要有时间和耐性。

网友K:
卖的是品牌,不是原材料。

网友L:
这是按照米国或欧洲的劳动成本定的价格。所以官方的开发板看起来都比较贵。
只要一国产化,价格立马降下来

网友M:
过气的祥子

网友N:
最好的办法是把全套的周边全部买回来,然后全部COPY出来,放在淘宝里半价卖。

网友O: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已经花了500多大洋买了他的的 SAM E54 XPLAINED开发板,
结果你要运行一下他的例程,你会发现好多 ...

既然你觉得简单,直接自己画一块全功能板不就行了么……

一个东西,只要有人愿意为之买单,说明它肯定有不简单之处。

这话说的就有点不地道了。或者说你妹仔细看前面的帖子。 买开发板是为了节省时间,如果自己画也不是不行。 只是和初衷背道而驰。 而且他的开发板不是贵的问题,是故意整出几个所谓扩展板,扩展板的那几个器件设计到主开发板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P:
你可以预估一下一款开发板和核心板的价格吗?如果是原厂想推广市场,是否可以给最终客户免费送开发板。

网友Q: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已经花了500多大洋买了他的的 SAM E54 XPLAINED开发板,
结果你要运行一下他的例程,你会发现好多 ...

NXP的也贵, 不知道这些芯片公司的策略, stm32 的就比较友好了

网友R:
很正常的,而且是现货都会贵的。官方的通常都是这样,其他厂商的基本都是。

网友S:
感觉贵是因为货币比值的问题,因为这些厂家的产品价格世界统一,假如两个人每月都挣1w,而板子1块,挣US$的可以买1w块,好像不贵。另一个可能只能买到1k块(比值基本都是1:10,因为还有运费,关税等等)。
另外,关于功能模块不在一个板子上的事,我觉着有利有弊,在一个板子上有局限性,可能板上有的用不到,想用的又没有。分开灵活,但的确又有成本问题。

网友T:
官方的都贵

网友U:
这个本来就不会便宜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B:
哈哈,干嘛买官方的开发版啊,官方的本来就贵。

网友V:
官方的开发板都不便宜,兆易创新那个陋的很编程器都要300。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好的办法是把全套的周边全部买回来,然后全部COPY出来,放在淘宝里半价卖。 ...

淘宝上卖四分之一价格都赚不少

楼主:
好多人没看明白,重点不是吐槽他的开发板贵。
他的芯片主开发板贵,就算了。

关键是你买了他的芯片主开发板,打算跑两个例程看看,、
一看发现好多例程还需要所谓的扩展板。

你一看他的扩展板,性价比低的让你实在下不去手。而且感觉,这种玩意完全没有必要单独提出来搞个所谓的扩展板,
感觉MCP真他妈会算会扣。

楼主:
引用 网友S:
感觉贵是因为货币比值的问题,因为这些厂家的产品价格世界统一,假如两个人每月都挣1w,而板子1块,挣US$的 ...

这个绝对不是,无论如何,美国的人力没有贵到只包含eeprom器件的板子,卖10美元的地步,
一个只包含eeprom和sd卡槽,RC阻容的板子卖到20多美元的地步。
其实更主要的地方,这几个器件完全可以做到主开发板上,他偏要弄个所谓的扩展板。
要是TFT图形系统之类的你弄个扩展板也就算了。
这么简单的几个小玩意,非要单独提出来弄个扩展板

网友W:
要是我的话, 绝壁不用他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