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高效率的 射频功放

楼主(2021-12-06):
电子电路,根据 负载与有源器件 的关系,分为 串联馈电及並联馈电 两种,而以我所知,射频功放似乎偏爱 並联馈电,
最简单的 並联馈电,是 稳压二极管稳压电路,单管 阻容耦合 甲类放大器,是並联馈电,boost 拓扑也是,而我贴的这个,自然也是 並联馈电。

楼主:
射频功放跟开关电路,不是一个慨念,
射频功放 处理的波形 不限于方波,而所涉及的频率,至今还是比开关电路 高得多,不过,这放大器却是 ZVS 的套路,ZVS 是用于 开关电路 的,这方案至今仍是蛮上档次的咧。

楼主:
电工口诀有云:“相线连开关,地线接灯头。” _
並联馈电的优点,是  负载跟电源 隔离 (虽然只是 直流隔离而非 电气隔离) ,负载和有源器件 皆处于 交流地电位,
毕竟,此「开关」非彼开关,当 有源器件 是作为 电路核心 而非 电闸 的时候,藉地而坐 是最好的布局,负载处于交流地电位,则对 人身安全 的威胁较小。

网友A:
这是E类(戊类)功放
不要用开关电源那套来分析
频率太高,1M,10M,100M,1000M都有可能

楼主:
竟然乱码,删了再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E类(戊类)功放
不要用开关电源那套来分析
频率太高,1M,10M,100M,1000M都有可能

並联馈电,是 负载跟有源器件並联,
电气地 (电源地) ,通常也是 交流地 之所在,並联馈电,负载与有源器件 可同处交流地,
软开关,可分为 负载谐振及开关谐振 两种,戊类功放的架构,让我觉着它跟 开关谐振 类似,
当然,两者 用场不同,亦不能一物两用,但是,戊类功放于今已非新鲜事物,难道不能作为 开关电源技术发展的参考 ?!

网友A:
射频功放与开关电源的目标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功放与开关电源的目标完全不一样的

目标不同是肯定的,
问题是,周边配置相似,可否互相借鉴,
射频功放, D类 的架构不就跟 开关电源 几乎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功放与开关电源的目标完全不一样的

开关电源的频率,已迈进 MHz 了,
但是,市场觉得,几MHz 就够了吗 ?!
比如,我想搞个 100MHz 的,现今的  软开关 技术还能应付吗 ?!

楼主:
线性稳压,你进的是甚么出来的也就是甚么,电源是直流,输出的自然也是直流,
所以,线性稳压只能是 DC-DC 或 AC-AC ,不过,咱们的观念已经把 DC-DC 跟 开关电路 捆绑了,
看到这电路,让我联想到 boost ,跟 boost 拓扑的差别,就是 在开关管与止逆二极管之间 多了一个 谐振 网络,看来,拿E类功放做 DC-DC 也是行的,而且,频率可比 boost电路 高得多。

这的确是一个准谐振的DC/DC变换器 但是其分析相当困难,而且负载变化的话,MOS管容易因为反射电压过高烧毁 还有就是电压的稳定调节不好做,按照最初E类功放的发现人给出的公式几乎是无法求解的 当年我读研的时候曾经妄想解决一下E类功放的理论问题,以及高效网络的问题 难度太大,本人数学功底不够

楼主:
谐振放大器,LC槽路 的作用是 选频,在 丙类与己类 中,LC槽路 针对的也是 频率,而在 丁类,LC 是作滤波之用,
在戊类中,LC 的使用,为的是 效率,不过,戊类有个缺点就是,功放管的 电压应力太高,Uce 可达 Vcc 的 3倍甚至5倍 !
这可能是因为,L1和C1 是处于  直流环境 中的,C1 的扫除 不会像 半桥及全桥 那么容易, 情况就如 跳弹床,想要把床网压至地面,就要蹦得够高。

楼主:
戊类放大电路 也可造成震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楼只能A~C类。E~F类或以上的线路跟A~C类相同,但必须有个LC并联回路。
其实E类以上不好用,是几个电容量 ...

属性不一样,甲乙丙,是 偏置,丁戊己,是模式,庚申与AA,是馈电方案, 丁戊己 不是线性电路,
运放,如今虽已不作计算之用,但是,运放的线性放大原理,其实也可视之为「减法」运算,既然是运算,就得各管皆永远在线,才能得出准确的计算结果,
关键是,静态工作点必须稳定,瞬时增益也不允许变化,各管皆通,反馈才能  无间断,不波动,这也保证了计算的准确,如果不做成甲类,没讯号时就成 开环,静态工作点不受监控 了。

网友A(2022-02-10):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的,甲、甲乙丶丙类功放容易实现。我曾经做过E类(还是F类,忘了)315MHz的,电感规格不多,100nH以 ...

知道E类的人就不多
做E类的人就更少了
我研究生方向是这个

网友C(2022-12-17):
引用 网友A:
知道E类的人就不多
做E类的人就更少了
我研究生方向是这个

您好,能要您的联系方式吗?需要技术协助,谢谢!我的联系方式V: Chinaphm,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频率,已迈进 MHz 了,
但是,市场觉得,几MHz 就够了吗 ?!
比如,我想搞个 100MHz 的,现 ...

您好,能要您的联系方式吗?需要技术协助,谢谢!我的联系方式V: Chinaphm,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要您的联系方式吗?需要技术协助,谢谢!我的联系方式V: Chinaphm,谢谢! ...

有问题可以邮件给我 steelen#126#com

网友D(2024-06-28):
射频的现在可能就是开关电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