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PROTbits 位操作影响其他位

楼主(2021-12-06):
对PORTA进行位操作,会影响其他位怎么回事,写LATAbits则不会,这是为什么呀,型号是p33FJ16GS502.h

网友A:
"读-修改-写"问题,输出请使用LAT寄存器组

网友B:
对于PORT寄存器组来说,你看着操作的是一个bit,实际CPU是把PORT寄存器读进来然后修改之后写出去。

楼主:
这就是所谓的“读修改写”。恰恰呢PORT寄存器直接对应外部IO的状态,如果外部IO有比较大的容性负载,你又连续修改同一个PORT的不同bit,这一读就乱套了。

网友C:
我仔细读了 还是没懂这种情况是为什么,手册没有写位操作

网友D:
仔细看datasheet的IO口章节....有介绍读修改写的规则的.

网友E:
这俩寄存器组的区别是是很么呢

网友F:
这一位的作用什么呢

网友G:
可以在头文件中借鉴一下

网友H:
其他地方进行操作了吗

网友I:
有些寄存器比较特殊的

网友J:
读取什么种类的寄存器会影响其数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