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1-12-06):
刚开始是板子上的一个DA芯片不受控,后来发现,万用表的黑表笔一碰到板子的地线,MDK就从调试界面跳出来,返回到程序编辑界面

网友A:
地线不好?

楼主:
万用表的黑表笔给板子造成了干扰,就把万用表关了,还是一样。

楼主:
我干脆把表笔拔下来,还是这个样子。怕是有虚焊,我就用表笔轻轻碰一下地线,也是这样

楼主:
最后发现,只要用表笔(不管黑红)碰一下板子,不管碰的什么位置,只要是金属部分,MDK就从调试界面跳出来,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B:
跳出调试界面呢

楼主:
也是很怪,只有程序在运行的时候会跳出来,没运行用表笔碰了一下,MDK不跳出调试界面,但再点一下运行,MDK马上就跳出调试界面。

楼主:
补充一下,新做了几个实验,只要是带长长的导线的东西,碰一下板子上的金属部分都会出现这个现象。但如果是短的,如水果刀、电阻等东西,就不会出现了。

楼主:
下载了MDK523版本,还是一样的故障。只是多了一个提示,说明不能连接到目标板,退出debug模式。

网友C:
你不碰好了

网友D:
这布线得多不靠谱...

网友E:
JLINK 易受干扰

网友E:
是不是仿真器有问题啊

网友F:
也可以换一个软件试试

网友G:
使用iar试试看

网友H:
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I:
怎么布线了啊

网友J:
跟电路图还有关系吗

网友K:
主要需要看看布线

网友L:
铺地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