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reertos如何实现合并阻塞与非阻塞任务

楼主(2021-12-06):
freertos如何实现合并阻塞与非阻塞任务

网友A:
在优先级 osPriorityIdle上创建两个任务。这两个任务只是不停地打印输出字符串,然它什么事情也不做。
第三个任务创建在优先级 osPriorityLow 上,高于另外两个任务的优先级。这个任务虽然也是打印输出字符串,但它是周期性的,所以调用了osDelayUntil(),在每两次打印之间处于阻塞态。
但最后的结果是一直打印任务3的内容,并没有出现两者交替打印的现象。

楼主: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myTask01 */

  osThreadDef(myTask01, StartTask01, osPriorityIdle, 0, 128);

  myTask01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myTask01), NULL);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myTask02 */

  osThreadDef(myTask02, StartTask02, osPriorityIdle, 0, 128);

  myTask02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myTask02), NULL);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myTask03 */

  osThreadDef(myTask03, StartTask03, osPriorityLow, 0, 128);

  myTask03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myTask03), NULL);

楼主:
/* USER CODE BEGIN Header_StartTask01 */

/**

  * @brief  Function implementing the myTask01 thread.

  * @param  argument: Not used

  * @retval None

  */

/*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Task01 */

void StartTask01(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Task01 */

  /* Infinite loop */

  for(;;)

  {

    printf("task01 is runnning\r\n");

                //osDelay(1);

  }

  /* USER CODE END StartTask01 */

}

/* USER CODE BEGIN Header_StartTask02 */

/**

* @brief Function implementing the myTask02 thread.

* @param argument: Not used

* @retval None

*/

/*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Task02 */

void StartTask02(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Task02 */

  /* Infinite loop */

  for(;;)

  {

                printf("task02 is runnning\r\n");

    //osDelay(1);

  }

  /* USER CODE END StartTask02 */

}

/* USER CODE BEGIN Header_StartTask03 */

/**

* @brief Function implementing the myTask03 thread.

* @param argument: Not used

* @retval None

*/

/*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Task03 */

void StartTask03(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StartTask03 */

  /* Infinite loop */

        portTickType xLastWakeTime;

        const portTickType xDelay5ms = pdMS_TO_TICKS(1000UL);

        xLastWakeTime = xTaskGetTickCount();

  for(;;)

  {

    printf("task03 is runnning\r\n");

                osDelayUntil(&xLastWakeTime,xDelay5ms);

                //osDelay(1);

  }

  /* USER CODE END StartTask03 */

}

网友B:
你把三个任务中OSDelay() 这行代码打开,试一试。

楼主:
厉害呀,确实好用啦~能讲解下为啥吗?确实没理解

网友C:
每个高优先级的任务都需要给低优先级的任务让出CPU的控制,OSDelay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其他的你可以去研究

网友D:
我也这样觉得的。

楼主:
理解啦,非常感谢,我把osDelayUntil函数理解成和OSDelay具有相同的阻塞作用啦,其实不然

楼主:
确实把三个任务中OSDelay() 这行代码打开,实现啦交替打印的效果

网友E:
设置优先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理解啦,非常感谢,我把osDelayUntil函数理解成和OSDelay具有相同的阻塞作用啦,其实不然
...

敢问老哥:osDelayUntil()和OSDelay()的阻塞作用应该是一样的吧,他们区别只是前者的延时更为精确。以上是我的理解,请老哥指点二者到底有和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每个高优先级的任务都需要给低优先级的任务让出CPU的控制,OSDelay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其他的你可以去研究
...

可是楼主的高优先级的任务里 调用了osDelayUnti()这个函数,理论上调用了这个函数之后,该任务会让出CPU使用权给低优先级的任务。l

网友G:
没写过这么复杂的程序

网友H:
什么是合并阻塞啊

网友I:
不太了解这俩名词

网友J:
他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K:
优先级别不一样吧

网友L:
单片机也有这样的名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