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继电器接触器

楼主(2021-12-06):
问一下 哪位大佬对大电流接触器继电器熟悉。有没有大电流100-300A的 单次脉冲触发开关的接触器。设想功能是,给接触器线圈一个脉冲电流(几毫秒到几秒都可以),使接触器接通或断开,状态反转后接触器线圈不再需要电流保持(减低电能消耗 电池供电)。就是类似一个开关手按一下开或关,开关后不用手一直按在那里一个意思。

楼主:
叫自保持还是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A(点评):
叫做“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B:
接触器加自锁连接

网友C:
可以了解一下贵州航天电器、 桂林航天电子等公司是否有这样大电流的继电器接触器。

楼主:
了解到是磁保持继电器,大部分用在智能电表中,不过最大电流120A,还没有找到更大电流的,有超过200A的 告诉我。谢谢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不就可以吗?

关键是价格,固态继电器 100V以上的150A的什么价

网友E(2022-05-26):
我记得断路器就是这样的,只需要一个脉冲信号,合闸或断开后,合闸线圈和分闸线圈就不需要在供电了

网友A(2022-12-18):
利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可以将吸合后的接触器自行保持。但是断开的话,需要信号从另一个通道接到系统,实现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