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保护

楼主(2021-12-06):
最近公司要求在PIC33E上实现代码保护。对于boot segment和general segment的保护,实现了。但是对于Interrupt Vector Space和Configuration Segment不知道怎么搞,请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保护的目的是无法读出和克隆

网友B:
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护一部分和保护全体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具体芯片型号。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都是一样通过配置位设置的。

网友D:
使用反熔丝保护

网友E:
使用反熔丝保护试试吧

网友F:
直接配置配置位即可

网友G:
如何进行加密呢

网友H:
都有什么保护的方法呢

网友I:
是想要防止别人读取自己的代码吗

网友J:
目前是使用的什么方式呢

网友K:
请问什么叫做反熔丝保护呢

网友L:
可以仅仅通过配置进行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