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怎么烧录程序

楼主(2021-12-06):
pic12和16都是上面的五个pin这个知道。pic18这个参考手册也没说清楚,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

楼主:
vdd vss这两个不用说,编程电压线应该是指mclr把,其他两个pin呢?

楼主:
仔细看了下参考手册 pin16 17是剩下的两个

网友A:
楼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错

网友B:
楼主用的官方的烧录器吧

网友C:
其它两个是串口吧

网友D:
哈哈,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确不错

网友E:
是数据手册里有吧?

楼主:
手册写的太隐蔽了。。之前用12 16都直接写的很清楚

网友F:
楼主用的是什么烧录工具啊

网友G:
手册还不是很完善

网友H:
这是一种什么下载方式呢

网友I:
好像专门有一个手册是说烧录的

网友J:
最少可以用多少个引脚呀

网友K:
区别于传统的jtag下载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