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虚拟串口CDC打印输出问题

楼主(2021-12-06):
在使用CDC时发现不打开串口,printf就会直接卡死在循环、不用while就会有丢失,怎么解决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CDC_Transmit_FS((uint8_t*)(&ch),1)!=USBD_OK){}
  return ch;
}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组合设备怎么拆分使用?

楼主:
想在CDC发送命令后再打开MSC模拟的U盘,简单的设置  USBD_RegisterClass(&hUsbDeviceFS, &USBD_MSC);好像是不可以的

网友B:
说明并没有输出啊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D:
是不是哪里的时序不够流畅

网友E:
没坐过cdc的项目

网友F:
没玩过USB,这个系列的cubeF4提供了这种例子没,看看怎么处理这个环节

网友G:
说实话,连提的问题都没看懂

网友H:
重写printf吧,以包的形式发送。

网友I:
自己写一个发送 函数

网友J:
能确认已经发送了吗

网友K:
看看有米有波形吧

网友L:
虚拟的话  还能有波形吗

网友M:
能进入发送函数里边吗

网友N:
还是看一下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