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G031G8U6 flash读写问题

楼主(2021-12-07):
| 主频:64M
stlink V2进行写flash。通过debug可以看到地址上写入了正确的数据,在单片机不重启的情况下,读取数据也是正常的如下图 |   |
| ------------------------------------------------------------------------------------------------------------------------------- | --- |

![143821rdndu7ew9gbb9wwm.jpg](data/attachment/forum/202112/06/215317n2y7d0d57478luy2.jpg?imageMogr2/auto-orient/strip%7CimageView2/2/w/300 "143821rdndu7ew9gbb9wwm.jpg")

楼主:
写入了6个32位的数据,可以在线仿真看到数据,断电之后读取不到数据。读写函数如下

void STMFLASH_Write(uint32_t WriteAddr,uint32_t *pBuffer,uint32_t NumToWrite) { FLASH_EraseInitTypeDef FlashEraseInit; HAL_StatusTypeDef FlashStatus=HAL_OK; uint32_t PageError=0; uint32_t addrx=0; uint32_t endaddr=0; if(WriteAddr

网友A:
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网友B:
真的没有用过啊

网友C:
型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如何在线看数据呢

网友F:
通过什么看到数据的呢 断电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