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30C8T6 TIM16 CH1输入捕获值怎么是递增的?

楼主(2021-12-07):
//==============================================================================
//                      TIMER16用于频率检测
//==============================================================================
void STM32G0_TIM16_INPUT_Init(void)
{
LL_TIM_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 {0};
LL_TIM_IC_InitTypeDef                 TIM_IC_InitStruct   = {0};

LL_APB2_GRP1_EnableClock              (LL_APB2_GRP1_PERIPH_TIM16);
//TIM16基本配置-------------
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6400 - 1;//分频后的时钟为:64000000/6400=10KHZ=0.1mS
TIM_InitStruct.CounterMode            = LL_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Autoreload             = 0xFFFF;
TIM_InitStruct.ClockDivision          = LL_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_InitStruct.RepetitionCounter      = 0;
LL_TIM_Init                           (TIM16,     &TIM_InitStruct);
//TIM16输入配置------------
LL_TIM_SetRemap                       (TIM16,     LL_TIM_TIM16_TI1_RMP_GPIO);//输入选择=GPIO(TIM16_CH1)

TIM_IC_InitStruct.ICActiveInput       = LL_TIM_ACTIVEINPUT_DIRECTTI;//输入
TIM_IC_InitStruct.ICFilter            = LL_TIM_IC_FILTER_FDIV1;//滤波
TIM_IC_InitStruct.ICPolarity          = LL_TIM_IC_POLARITY_FALLING;//下降沿
TIM_IC_InitStruct.ICPrescaler         = LL_TIM_ICPSC_DIV1;//分频
LL_TIM_IC_Init                        (TIM16,     LL_TIM_CHANNEL_CH1, &TIM_IC_InitStruct);

LL_TIM_CC_EnableChannel               (TIM16,     LL_TIM_CHANNEL_CH1);    //使能TIM16_CH1
LL_TIM_EnableCounter                  (TIM16);                         //使能定时器计数
}
//+++++++++++++++++++++++++++++++++++++++++++++++++++++++++++++++++++++++++

网友A:
寄存器里边可以配置模式吗

网友B:
就是每次捕获就增加下次捕获的值 是吗

网友C:
这个好像是它的一种模式

网友D:
定时器都有什么模式呢

网友E:
这个是递增的模式吗

网友F:
检测频率不用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