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50VBT6 ADC1,ADC2,ADC3,加DMA为什么ADC3回调函数不能正常工...

楼主(2021-12-07):
STM32H750VBT6 ADC1,ADC2,ADC3,加DMA为什么ADC3回调函数不能正常工作 ADC1,ADC2 回调函数能正常工作 ADC1,ADC2,初始化如同ADC3

网友A:
你确认下ADC3的数据存储位置是否能够被BDMA访问。结合H7系列系统框架图可以看出BDMA只能访问SRAM4区或BACKUP SRAM区的内存。

网友B:
从框架图上可以看出来吗

网友C:
先确认型号是否支持再说

网友D:
寄存器配置的时候不报错吗

网友E:
当然不报错了

网友F:
在进行编译的时候没有什么信息吗

网友G:
应该是支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