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en.X-CUBE-SPN7_v1.1.0 模板程序如何调参是BLDC转速达到 60000 rpm

楼主(2021-12-07):
AC, dc
目前我正在使用x-Nucleo-IHM07M1开发板驱动一个直流无刷电机,下载的是en.X-CUBE-SPN7_v1.1.0 模板程序,发现程序最多达到36000 rpm左右然后就上不去了,不管改变PI哪个参数都不行,请问这套方波的模板程序能够达到这么高的转速吗?需要怎么调,下面是我的MC_Sixstep_param.h :/* ****************************************************************************
==============================================================================
                       ###### BASIC PARAMETERS ######
==============================================================================
**************************************************************************** */
#define NUM_POLE_PAIRS                       2      /*!< Number of Motor Pole pairs */
#define DIRECTION                            0      /*!< Set motor direction CW = 0 and CCW = 1*/
#define TARGET_SPEED                      60000      /*!< Target speed in closed loop control */
#define POTENTIOMETER                        0      /*!< Enable (1)/Disable (0) the potentiometer */

/* ****************************************************************************
==============================================================================
                       ###### ADVANCED PARAMETERS ######
==============================================================================
**************************************************************************** */
/*!< ********************* Open loop control *********************************/
#define STARTUP_CURRENT_REFERENCE         600      /*!< StartUP Currente Reference (2000 = 2.2A)*/
#define ACC                             900000      /*!< Mechanical acceleration rate (setting available in manual mode, LOAD_TYPE = 0) */
#define MINIMUM_ACC                        500      /*!< Mechanical acceleration rate for BIG load application */
#define NUMBER_OF_STEPS                  20000      /*!< Number of elements for motor start-UP (max value 65535)*/
#define TIME_FOR_ALIGN                     500      /*!< Time for alignment (msec)*/
#define BUTTON_DELAY                      1000      /*!< Delay time to enable push button for new command (1 = 1msec)*/
#define NUMBER_ZCR                          12      /*!< Number of zero crossing event during the startup for closed loop control begin */
/*!< ********************* Closed Loop control *********************************/
#define SPEED_LOOP_TIME                      1      /*!< Speed Loop time (1 = 1msec) */
#define KP_GAIN                            140      /*!< Kp parameter for PI regulator */
#define KI_GAIN                              3      /*!< Ki parameter for PI regulator */
#define KP_DIV                            4096      /*!< Kp parameter divider for PI regulator */
#define KI_DIV                            4096      /*!< Ki parameter divider for PI regulator */
#define LOWER_OUT_LIMIT                    10      /*!< Low Out value of PI regulator */
#define UPPER_OUT_LIMIT                   900      /*!< High Out value of PI regulator */
#define MAX_POT_SPEED                     70000      /*!< Maximum Speed regulated by potentiometer */
#define MIN_POT_SPEED                     10000      /*!< Minimum Speed regulated by potentiometer */
#define VAL_POT_SPEED_DIV                    2      /*!< Validation potentiometer speed divider */
#define INITIAL_DEMAGN_DELAY                10      /*!< Initial value for delay time during startup for Bemf detection */

/*!< Zero Crossissing parameters */
#define BEMF_THRSLD_DOWN                    100     /*!< Zero Crossing threshold */
#define BEMF_THRSLD_UP                      100     /*!< Zero Crossing threshold */

/*!< Speed filtering parameters */
#define FILTER_DEEP                         10      /*!< Number of bits for digital filter */
#define HFBUFFERSIZE                        10
#define ADC_SPEED_TH                        40      /*!<Fixed treshold to change the target speed (t.b.f) */

/*!< Motor stall detection parameters */
#define BEMF_CONSEC_DOWN_MAX                10     /*!< Maximum value of BEMF Consecutive Threshold Falling Crossings Counter in closed loop */
#define BEMF_CNT_EVENT_MAX                 100     /*!< Maximum number of BEMF Counter in open loop*/

/*!< Debug pin */
#define GPIO_ZERO_CROSS                      1     /*!< Enable (1) the GPIO toggling for zero crossing detection */
#define GPIO_COMM                            1     /*!< Enable (1) the GPIO toggling for commutation */

/*!< Demo mode parameters */
#define DEMO_START_TIME                   5000     /*!< Time (msec) to keep the motor in run mode */
#define DEMO_STOP_TIME                    2000     /*!< Time (msec) to keep the motor in stop mode */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of speed  */
#define DEMAGN_VAL_1                         1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10000,12000] or [-12000,-100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2                         2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7800,10000] or [-10000,- 78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3                         3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6400, 7800] or [- 7800,- 64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4                         4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5400, 6400] or [- 6400,- 54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5                         5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4650, 5400] or [- 5400,- 465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6                         6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4100, 4650] or [- 4650,- 41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7                         7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3650, 4100] or [- 4100,- 365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8                         8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3300, 3650] or [- 3650,- 33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9                         9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2600, 3300] or [- 3300,- 26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10                       10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1800, 2600] or [- 2600,- 18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11                       11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1500, 1800] or [- 1800,- 15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12                       12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1300, 1500] or [- 1500,- 13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13                       13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1000, 1300] or [- 1300,- 1000) range */
#define DEMAGN_VAL_14                       14     /*!< Look UP table for dynamic demagn control for speed into [  500, 1000] or [- 1000,-  500] range */

#define TRUE                                 1     /*!< Define TRUE */
#define FALSE                                0     /*!< Define FALSE */

网友A:
1.可以尝试提升输入电压,看看是否可以提高转速

2.nonimal current 是否正确

报的什么错误?

网友B:
对电机真的是一窍不通啊

网友C:
如何提升输入电压呢

网友D:
如何检测这个电流值呢

网友E: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F:
是什么种类的电机啊

网友G:
跟电机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