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32FOC驱动电机问题

楼主:
N32G032跑有感hallFOC,自学习没有问题,跑起来的时候电机会抖动,还会出现正反转,电源也处于过流的状态,电流基准参数是按指导手册计算的;跑无感的时候会直接顿在那边,请教下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2021-12-07):
HALL方式下出现这种问题主要还是由于编码器线序不对,可以使用我们PC工具自动识别解决;无感的听描述主要还是由于参数没配置对,例如:极对数、相电阻/电感、磁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L方式下出现这种问题主要还是由于编码器线序不对,可以使用我们PC工具自动识别解决;无感的听描述主要还 ...

Hall已通过PC工具学习校对过,现象仍然存在,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吗?无感部分用的电机参数是从开发板上面移植过来的同一个电机,在开发板上可以运行,换成自己开发的板子运行起来效果就很差,硬件上会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呢?

hall相移

hall相移

网友B:
编码器线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