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30串口接收到数组如何处理。

楼主(2021-12-07):
stm32f030串口接收到八个字节数组,我想提取这个数组的第4位和第5位来进行运算后转为十进制数,但是提取数据的时候出问题了,本人刚入门小白,求大佬指点
下面是我中断的代码:

char RxCounter2=0,RxBuffer2[100];
int DF1;  //传感器第4位数据
int DF2;  //传感器第5位数据
int DF;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Buffer2[RxCounter2++]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DF1 = RxBuffer2[3];
      DF2 = RxBuffer2[4];
     DF = (DF1*256 + DF2) / (100);//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输出第一行,这是我传感器发送的数据格式,是8个字节,十六进制数//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0]);     //输出第二行,我想要的是提起第一位,一个字节,但是又显示的是一个8个字节的数组//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1]);     //输出第三行,这个是从第二位还是写入,第一位是0,但是还是数组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2]);       //输出第四行,同上,类推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 == RESET);                     }
运行结果如下:
[2021-12-03 11:00:58.945]RX:16 05 01 00 00 00 AC 38         //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ReceiveData(USART2))输出结果[2021-12-03 11:01:33.039]RX:16 16 16 16 16 16 16 16         //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0])输出结果[2021-12-03 11:01:51.041]RX:00 05 05 05 05 05 05 05         //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1])输出结果
[2021-12-03 11:02:10.052]RX:00 00 01 01 01 01 01 01         //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2])输出结果
我尝试过的方法:
我将RxBuffer2定义为全局变量以后,在main.c里面执行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1]);
后输出变成一个字节了,但是读取不出RxBuffer2内的数,输出都是0
[2021-12-03 12:03:11.052]RX:00
我想要的结果是:
执行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0]);
得到
RX: 16
执行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1]);
得到
RX: 05
以此类推,请大佬帮忙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USART_SendData这个函数内容有问题

网友B:
建议您将接收和处理的代码分开,不要在接收的过程中就处理,这样有可能会影响到正常接收,要等接收完成之后再来处理。

网友C:
如同楼上说的,发送接收中断的逻辑比较乱,与官方或者大众的顺序不同。 在接收到数据的中断里去发送数据,并没有判读发送的状态,而且还在这个接收中断服务程序中来等发送寄存器为空的状态。
建议参考官方或经典的串口通讯程序逻辑,发送是发送的逻辑,接收是接收的逻辑,然后再外面处理相关数据,不要混合在其中一个中断里。

网友D:
我给你的代码整理了一下,下次发帖记得用代码工具,这样发表出来的帖子不会有格式问题,然后下面是我给你的修改方法: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关闭中断,继续接收后面的数据*/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for(uint8_t i=0;i<8;i++)//用for循环将USART的数据接收完整,此处可以使用IDLE中断最合适
                {
                        RxBuffer2[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DF1 = RxBuffer2[3];//数据第四个存入DF1
                DF2 = RxBuffer2[4]; //数据第五个存入DF2
                DF = (DF1*256 + DF2) / (100);//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输出第一行,这是我传感器发送的数据格式,是8个字节,十六进制数//
                /*此时打印的结果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0]);     //输出第二行,我想要的是提起第一位,一个字节,但是又显示的是一个8个字节的数组//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1]);     //输出第三行,这个是从第二位还是写入,第一位是0,但是还是数组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fer2[2]);       //输出第四行,同上,类推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 == RESET);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问题所在:你的中断函数函数内的数据接收存在问题,在第一个数据触发中断后关闭接收中断,循环接收数据就好了,你的写法一组数据会触发8次中断,所以你的串口助手会收到8个数据

最佳方法:使用IDLE空闲中断,只在8个数据接收完整后才触发。

网友E:
这种中断接收数据的用循环队列最简单

网友F:
一般接收放在中断中处理

网友G:
来一个数据保存一个,数量够了就处理

网友H:
楼主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网友I:
一般接收的时候就只接读取了

网友J:
中断里边直接进行读取

网友K:
可以攒着一起读取吗

网友L:
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要把握好这个度

网友M:
可以自己定义处理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同楼上说的,发送接收中断的逻辑比较乱,与官方或者大众的顺序不同。 在接收到数据的中断里去发送数据, ...

是的,很赞同,接收、处理、执行,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