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im1 的Encoder Mode里的四个中断,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触发?

楼主(2021-12-07):
AD, TI
define TIM1_BRK_IRQChannel          ((u8)0x18)  / TIM1 Break Interrupt /define TIM1_UP_IRQChannel           ((u8)0x19)  / TIM1 Update Interrupt /define TIM1_TRG_COM_IRQChannel      ((u8)0x1A)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 /define TIM1_CC_IRQChannel           ((u8)0x1B)  / TIM1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情况下,他们会产生中断

网友A:
是使能相关事件的中断,在发生相关事件时会产生中断。

网友B:
其实,这几个定时器事件并不局限于Encoder mode。它们分别涉及刹车(break)事件、定时器更新事件(update)、定时器通道比较事件(compare)和换相(commutate)事件.想深入了解的话,既要细看下手册也要了解相关马达或电源应用方面的术语。

网友C:
这是一种什么模式呢

网友D:
看配置的是是什么模式吧

网友E:
中断种类是什么啊

网友F:
不同种类的事件

网友G:
他们的触发源不一样的

网友H:
根据种类不一样 触发的场景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