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FOC Duration Fault 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1-12-07):
IO, TI
使用ST MOTOR PILOT驱动无感BLDC,不管是Speed模式还是Torque模式,总是报这种错误,达不到目标转速就停止,该如何调整参数?

网友A:
设置速度的时候有个duration的参数,你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工具啊

网友C:
这个不是cube 吧

网友D:
对这个界面不太熟悉啊

网友E:
这个 应该是专用的配置工具

网友F:
界面非常的友好

网友G:
恢复原厂设置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