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电池如何换算待机时间

楼主(2021-12-07):
系统有睡眠,工作两种模式,应该如何根据电池容量得到待机时间呢?

网友A:
板子测的电流 mA 约等于(毫安秒)
换算到毫安时
然后电池容量除下 得到时间

网友A:
睡眠 工作时间 按时间 占比 估算 到毫安秒或者毫安时

网友A:
最后时间再打个8折就差不多了

楼主:

是我想的有点乱了。谢谢大神

网友B:
如果3.6V直接给片子供电的话,  就是  电池容量Ah  除以((睡眠电流*占比+工作电流*占比)/100%)=时间

网友C:
电池有放电曲线的。可以参考

网友D:
电池电量除以正常工作模式加上待机模式的电流消耗值,可以得出大致的工作时间,在打个折乘以个系数0.8-0.9。

网友E:
真的像上面说的那样,一个那么简单的公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