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转换电压输出不稳,导致电压显示LED灯在某个电压点闪.....

楼主(2021-12-07):
AC, AD, dc

while(1)

        {

                 if (time_10ms)

                 {ADCCON1|=0X30;            /* clock divider */

      ADCCON2|=0X0E;            /* AQT time */

      AUXR1|=SET_BIT4;          /* ADC clock low speed */

      clr_ADCCON0_ADCF;

      set_ADCCON0_ADCS;

       LowBat_V = (ADCRH<<4)+(ADCRL&0x0F);

                                                                if (LowBat_V>=1280+40) //1320=3.5V       43.33=0.1V  1025/1280

                                                                {

                                                                //Led_Mode=1;

                                                                        //P10=0;

                                                                        P11=1;

                                                                }

                                                        else if (1140<LowBat_V<1280) //1320=3.5V       43.33=0.1V

                                                                 {

                                                                        //Led_Mode=3;

                                                                //P10=1;

                                                                        P11=0;

                                                                 }

                 }

网友A:
adc输出给LED供电?

网友B:
设置一个阈值啊,不然肯定会闪。

网友B:
比如3.5点亮,那么你肯定不能设置低于3.5就灭。你应该设置一个死区,在这个区间都维持上一个状态。比如你可以低于3V熄灭,高于3.3V点亮,这个区间就不动了。

网友C:
多拦样几次,作平均滤波。

网友D:
ADC可以多次采样,然后取均值

网友E:
ADC不稳很正常,你取的太频了吧,比如5秒再更新试试

网友F:
你可以在ADC采集的前端做个射随器,试试呢?

网友G:
我觉得采样不准应该不是问题,你应该多次采样,取平均值

网友H:
你这是采样一次,显示一次是么

网友I:
ADC采样多采集几次就好了,就不会这么跳了

网友J:
最好是多采集几次,你这样一次一次的基本上是会这样的

网友K:
建议你间隔时间长一点儿去采集,不然数据不准确是正常的

网友L:
我觉得采集次数好像有些少,导致这样的

网友M:
你这用的是啥MCU啊?代码挺简洁的

网友N:
我觉得可以多次采样,取个均值试试

网友O:
你这操作多采集几次呗,能稳定一些

网友P:
感觉加个延时能好一些

网友Q:
多操作几次ADC采集数据,取稳定的一次,然后再LED显示出来

网友R:
你可以看看能不能仿真,看看数据是否这么不稳定啊

网友S:
多采集就好了,你这采集一次肯定不准的

网友T:
弄个滑动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