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x_CH0SCR的MSR0和MSR1的定义

楼主(2021-12-07):
PWMx_CH0SCR的MSR0和MSR1在手册中定义是 10:High-true 脉冲(在 channel(n) 匹配时置位,在channel(n+1) 匹配时清除)。X1:Low-true pulses(clear 在 channel (n)匹配时清除, 在 channel (n+1) 匹配时置位)。
在ac78xx_pwm.h中定义是:
#define PWM_PWM_HIGHTRUEPULSE        1            ///< high true pulses
#define PWM_PWM_LOWTRUEPULSE         2            ///< low true pulses
虽然只是一个宏定义,程序中功能定义不受影响,可是手册中的值和宏定义的值好像匹配不上吧?理解起来总是总是有点别扭,宏定义的High-true应该是2,Low-true应该是1或者是3,这才和手册中的对应起来吧?

网友A(2023-05-16):
那个你设置的高低电平信号是正确的么

网友B:
看了半天,怎么感觉都是对的,到底哪块出了问题啊

网友C:
是不是根据不同的匹配规则计算的不一样

网友D:
可能是定义的不同,你定义得值和实现的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