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084D nutouch IC的demo板用牛桥调试,牛桥对应的固件丢失问题。

楼主(2021-12-07):
084D nutouch IC的demo板,使用牛桥进行调试,但是之前的固件被我用双串口固件冲掉了,导致I2C与计算机连不上导致,USB选择框为灰色。请更新固件,谢谢!

网友A(2022-11-15):
建议使用ML51 TOUCH KEY IC,应用更强大

网友B:
比较好奇啊,就是什么是牛桥啊?

网友C:
你可以再用串口刷回去吧,或者用其他仿真器能刷回去的

网友D:
你可以问问他家的FAE,看看如何救砖这个设备嘞

网友E:
正常来说,你固件刷丢了,都是可以自己再弄回来的,但前提是你要有之前的固件才行

网友F:
你找官方要一份固件,还有如何刷固件的教程吧,这样也许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G:
这不就是demo板的固件丢了么,你是没有固件吧,所以搞不定是吧

网友H:
你可以去官网或者去找技术支持,要一份关于demo板的固件,试试

网友I:
这种固件没有源码么?自己编译一份不就好了么

网友J:
你是用双串口固件之后,导致demo板都能连接电脑了是么?那你能正常给demo板烧录程序么?

网友K:
这个板子我用的少,所以没有这个板子的资源,但是楼主可以使用新唐的link或者jlink,试试看能不能刷成原来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