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NAND只读会产生坏块吗

楼主(2021-12-07):
单论工业级SLC:
NAND FLASH正确写入数据后,在其生命周期内只读不写,会产生坏块或者丢失数据吗?

网友A:
应该不会的

网友B:
闪存中存储的数据是会挥发的。所以,坏块不一定会有,丢失数据是有可能的。

网友C:
坏块一定会有的

网友D:
在其数据保持时间内,不会有坏块。

网友E:
貌似不区分读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不区分读写吧??

擦/写会产品坏块,可以直接检测出来重写。 数据生命周期内,如果读也会产生坏块,坏块管理似乎就难以实现,数据已经坏掉无法修复,copy到其他块也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其数据保持时间内,不会有坏块。

我现在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没有看到哪里有资料具体说明,芯片数据手册也没有体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没有看到哪里有资料具体说明,芯片数据手册也没有体现。 ...

一般有数据保持时间的参数,比如20年。

网友F:
不会的 ,但是读时序按照芯片要求来操作

网友G:
应该不会

网友H:
就这问题有咨询过原厂,给出的答案是会坏。不过次数到底是多少,给出的答案是运气好的可以在芯片损坏以前复原出来。总之不知道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