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RTC休眠 卡死问题

楼主(2021-12-07):
关掉HAL_SLEEP宏;,产品有低功耗需求采用的sLowPower_Shutdown( NULL )的下电模式 +RTC30秒唤醒,唤醒休眠唤醒休眠不断循环期间会进行蓝牙的连接与传输,运行一段时间后肯定会死机,请帮忙分析何种原因导致?

网友A:
软件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B:
还是建议打开HAL_SLEEP,交由TMOS控制睡眠,可以添加30秒事件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打开HAL_SLEEP,交由TMOS控制睡眠,可以添加30秒事件唤醒

TMOS控制睡眠  每次最多只能支持半小时就要唤醒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