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的ADC怎么样,看中它外带VREF引脚。

楼主(2021-12-07):
AT32F403A的ADC怎么样,看中它外带VREF引脚。
想用在项目上。请哪位用过的大神解下惑~

网友A:
带外部参考电压引脚和内部ADC性能咋样貌似没啥联系吧。

网友B:
外部稳压后的电源单独供给到VREF,保障MCU供电电源存在跳变的时候ADC转换数据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