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例程怎么区分的?

楼主(2021-12-07):
主函数如下

/****************************************************************************

I.AC781X RTC/BKP模块介绍:
    RTC模块用于计时,日历或任何任务调度功能。
        BKP模块用于存储8字节的用户应用程序数据,在系统复位及从低功耗模式唤醒不会被复位。
    详情请参考文档《ATC_AC781x_ReferenceManual_CH.pdf》 22章节。
II.AC781X RTC/BKP模块例程(本例程基于CMSIS 1.0.6版本接口开发调试)
例程1:配置RTC计时1S,控制LED2以0.5Hz频率闪烁;
例程2:配置RTC计时5S,从停止(stop)模式中唤醒;
例程3:使用BKP寄存器,使能Temper入侵检测事件复位BKP寄存器

*****************************************************************************/

/**********<Incldue>**********/
#include "ac78xx.h"
#include "ac78xx_debugout.h"
#include "rtc_sample.h"

/**
*
* @param[in]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brief 实现上述所罗列的RTC/BKP相关例程。通过宏定义管控。
*/
int main(void)
{
    InitDebug();
    InitDelay();
    printf("\nRunning the RTC module sample code.\r\n");

#if (RTC_SAMPLE_SELECT == RTC_TIMEOUT1S)
    RTC_Timeout1s();
#elif (RTC_SAMPLE_SELECT == RTC_WAKEUP)
    RTC_Wakeup();
#elif (RTC_SAMPLE_SELECT == BKP_TEMP_INT)
    BKP_Temp_Int();
#endif
    while (1)
    {

    }
}
备注中说的例程1、2、3
指的是什么,我这里只有一个工程啊~~

网友A:
例程1,2,3是用宏定义区分的,RTC_SAMPLE_SELECT来选择实现哪个功能,总共3个选择

楼主:
就是条件编译这里么

网友B:
恩,宏定义区分,
配个说明文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