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使用CAN 的问题

楼主(2021-12-07):
请问下HC32F460的B4/B5脚不能配置为CAN接口吗?同样的程序的就只修改端口配置,修改为B8/B9就能正常运行,修改为B4/B5就不行了,程序也查重了,B4/B5没有用做其它功能。

网友A:
PB4默认是JTAG的复位脚,你要先把它设置成GPIO,在设为CAN口

楼主:
配置为GPIO输入口吗?

楼主:
PORT_SetFunc(PortB, Pin04, Func_Gpio, Disable);
    PORT_SetFunc(PortB, Pin04, Func_Can1_Rx, Disable);
    PORT_SetFunc(PortB, Pin05, Func_Can1_Tx, Disable);这样配置行吗,感觉还是没有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RT_SetFunc(PortB, Pin04, Func_Gpio, Disable);
    PORT_SetFunc(PortB, Pin04, Func_Can1_Rx, Disable ...

PORT_DebugPortSetting(TDO_SWO|TDI|TRST,Disable);///< JTAG相关3个口设为GPIO

楼主(点评):
多谢了,通了,

网友B:
最好不要和程序调试口抢着用,460有100个引脚呢,干嘛这么抢着用

网友C:
看下B4和B5是不是本身就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