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使用mm32f3277g7p官方评估板晶振电路提高抗干扰能力的疑问

楼主:
最近使用mm32f3277g7p代替stm32f103rct6。原硬件没有改动,只把stm32f103rct6芯片换成mm32f3277g7p。重新修改编译软件后烧录进芯片,测试软件功能通过。但硬件控制了一个电磁阀,测试发现在电磁阀打开后mm323277g7p很容易死机。原来的stm32f103rct6就没有死机问题。在查阅资料后参考官方给的eMiniBoard (MM32F3277G7P)评估板原理图上的晶振电路,把原晶振电路OSC_IN和OSC_OUT两端并联的1MΩ电阻更换成510KΩ,另外在芯片6脚(OSC_OUT)串联一个510Ω电阻后测试,还是会出现程序死机情况。要断电重启或把复位脚拉低才能恢复。而把510Ω电阻串联到芯片5脚(OSC_IN)后测试就没发现程序死机的情况。把这两个电阻换成150KΩ和150Ω的组合也没出现过死机情况。不知道是我芯片的问题还是官方给的参考图有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呢?MM32F3277G7P官方评估板地址:https://www.mindmotion.com.cn/support/development_tools/evaluation_boards/eminiboard/mm32f3277g7p/

mm32官方评估板原理图

mm32f3277引脚图

网友A(2021-12-07):
开来电池阀动作时,干扰了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来电池阀动作时,干扰了晶振。

对的,那个电磁阀没有吸收电路,但用stm32就没事,而且我把电阻串接在OSC_IN引脚上就没事,按官方的方案接OSC_OUT上面就受干扰死机,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