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最重要的五个参数

楼主(2021-12-07):
  稳压二极管就是一种稳定电路工作电压的二极管,由于特殊的内部结构特点,适用反向击穿的工作状态,只要限制电流的大小,这种击穿是非破坏性的,这时尽管通过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在很大范围内变化,但是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几乎不变,保持稳定。其在电路中的用法和普通二极管完全不一样,具有稳压功能,而且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向击穿时具有稳定的端电压。

  稳压二极管是利用PN结反向击穿后,其端电压在一定范围内不随反向电流变压而变化的特性工作的。由下图可知,稳压二极管的外形和一些普通二极管相似,其外壳材料主要有玻璃,塑料和金属等三种,一般小功率的稳压二极管采用玻璃或者是塑料的封装,大功率稳压二极管采用散热良好的金属外壳封装。由于稳压二极管一般采用硅半导体材料制成,所以也被称为硅稳压二极管和硅稳压管。

  稳压二极管图片:

  稳压二极管参数说明:

  稳压二极管主要的用途就是稳压,所以它的技术参数和普通二极管的参数也是大致相同的,主要有以下5点

  1.稳定电压

  这是指二极管在其稳压作用的范围内,其两端的反向电压值,通常文成稳压值。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值随其工作电流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并不是很大的。不同型号的稳压二极管一般具有不同的稳定电压,即使同一型号的产品,稳压值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使用时应该根据需要进行选取。

  2.工作电流

  器件工作时,通过的反向基础电流,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偏小,稳压效果就会变差,而电流过大,又会导致管体由于温度过高而损坏。一般在允许的工作电流范围内,电流大一些,稳压效果相对更好一些,只是稳压二极管要多小勺一部分电能。稳压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的区别在于,它的工作电流是从负极流向正极的,而普通二极管则是从正极流向负极的。

  3.最大工作电流

  稳压二极管能够允许通过的最大反向电流值。

  4.最大耗散功率

  当反向电流通过稳压二极管,管子本身消耗功率的最大允许值就叫做额定功率。在实际使用时,不允许稳压二极管消耗的功率超过这个极限值。

  5.动态电阻

  稳压二极管工作时,我们希望在电流变化范围很大时,所稳定的电压变化尽量小一些,为了准确反映这一性能,规定把电压变化量与电流变化量的比值,叫做稳压二极管的驱动电阻,可见稳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越小,说明稳压管的性能越好。由此得出结论,同一个稳压二极管工作时,动态电阻是发生改变的,电流较大时,动态电阻越小,而工作电流较小的时候,动态电阻反而增大。

网友A:
围观了解一下,感觉还可以。

网友B:
还漏了重要特性:噪声

网友C:
工作电流降额做好的话,其他参数基本满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