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屏里面到底有多少坑

楼主(2021-12-07):
同型号的屏,不同的厂家,坐标也不一样么?

换厂家之后,触摸点出现偏差,
就是原本是个按键,结果直接点按键没反应,要点旁边~~~

楼主:
联系厂家,
给点答复是,不同厂家,触摸板,坐标是可能有偏差的,需要在程序里调整

那岂不是,指不定什么时候换厂家了,就可能跟着改程序?

网友A:
楼主用的不知道,我以前用的电阻触摸板的确是要进行校对的(电容的没用过),否则会出现触摸出错,特别是很多触摸键盘排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在程序中加上校对功能就可以了。还有个问题,不同厂家的触摸板真有可能不能互换(无法通过校对通用)。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做 坐标?

网友C:
感觉就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种类的屏啊

网友E:
分辨率是一样的吗

网友F:
每个屏用之前都需要进行校对

网友G:
大概能相差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不知道,我以前用的电阻触摸板的确是要进行校对的(电容的没用过),否则会出现触摸出错,特别是很 ...

是的,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在改程序了,加校准
之前就是校准好了,直接存了
现在加个灵活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做 坐标?

就是显示的位置,和触摸的位置

网友H(2022-01-27):
这个跟你驱动底层有关系吧,跟触摸有啥关系

网友I:
你可能是底层没匹配对?或者时序没搞对

网友J:
屏幕属实坑多,调试的时候就能发现了

网友K:
有偏差自己写代码做矫正呗

网友L:
这个,好像问题不是很大,你可以调调时序啥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