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IX报文字段跳变——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1-12-07):
什么是报文字段跳变
报文字段跳变是指字段的值进行一些列有规则的变化,Renix支持对字段进行递增、递减、列表和随机变化。
如当用户想要仿真大量的源IP变化的数据时,就可以使用Modifier进行规则的编辑,来达到源IP递增、递减、列表或随机的变化
如何配置报文字段跳变
一、添加和连接机箱
打开软件,在软件的开始界面,点击“预约端口”,然后点击“新增机箱”添加机箱,在“机箱名或IP地址”处输入机箱IP地址,例如10.0.11.104(机箱的前面板液晶屏上会显示机箱IP地址),最后点击“确定”

二、预约端口
预约用作测试的端口,勾选相应的复选框,点击“确定”

三、添加流量
选中测试端口并展开,选择“流模板”,鼠标右键,选择“新建流”,弹出编辑流量的窗口,选择“数据包、编辑”,切换到数据包的内容界面,对报文进行编辑
四、编辑报文(源IP字段)
点击“Expand all”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95D1.tmp.jpg将报文展开,选中Source Address字段,点击跳变按钮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95D2.tmp.jpg,弹出跳变的编辑窗口

五、配置IP为固定值
选择“Single Value”,在编辑框填写指定的IP的值

六、配置IP递增变化
选择 “Increment”,字段的值可进行递增的变化
参数说明:
1、Start:字段的初始值
2、Count:该字段的值变化的次数
3、Step:字段的值增加的步长大小
4、Stream Type:一个字段的多个值将产生多个stream/flow,Stream Type决定产生的是多条stream还是多条flow
IntraModifier:值将在一个StreamBlock的一条stream的多个flow中进行变化
InterModifier:值将在一个StreamBlock的多条stream间发生变化
StreamBlock、Stream、Flow的关系如下:
※注意:Renix最多统计到Stream这一级,具体每一个Flow的信息是统计不到的,只能在所属的Steam上统一查看收发等信息
5、Offset:偏移量的大小,用来指定字段中的变化的位置,即由左至右从Offset值对应位置开始连续的4个字节。Offset的取值从0开始,且0对应字段值的第一个字节(从左往右),1对应字段值的第二个字节,以此类推。
※注意:Renix每个跳变域的长度是4个字节,最多支持4个跳变域
6、Mask(hex):掩码,用来指定该变化域中参与变化的位。值为1的位参与变化,值为0的位不参与变化,参考Mask(bit)的值。
举例:IP从192.168.0.2变化到192.168.19.2在第二个字节变化
七、配置IP递减变化
选择 “Decrement”,字段的值可进行递减的变化
参数说明:
1、Start:字段的初始值
2、Count:该字段的值变化的次数
3、Step:字段的值减少的步长大小
4、Stream Type:一个字段的多个值将产生多个stream/flow,Stream Type决定产生的是多条stream还是多条flow
IntraModifier:值将在一个StreamBlock的一条stream的多个flow中进行变化
InterModifier:值将在一个StreamBlock的多条stream间发生变化
StreamBlock、Stream、Flow的关系如下:
※注意:Renix最多统计到Stream这一级,具体每一个Flow的信息是统计不到的,只能在所属的Steam上统一查看收发等信息
5、Offset:偏移量的大小,用来指定字段中的变化的位置,即由左至右从Offset值对应位置开始连续的4个字节。Offset的取值从0开始,且0对应字段值的第一个字节(从左往右),1对应字段值的第二个字节,以此类推。
※注意:Renix每个跳变域的长度是4个字节,最多支持4个跳变域
6、Mask(hex):掩码,用来指定该变化域中参与变化的位。值为1的位参与变化,值为0的位不参与变化,参考Mask(bit)的值。
举例:IP从192.168.100.2变化到192.168.81.2在第二个字节变化
八、配置IP在列表中选择
选择“List”,字段的值将是列表中填写的值
单击Add,表中列出了一个条目 ,单击条目的单元格,输入适当的值 。重复之前的操作可以填加更多值
如有必要,请在表中选择一个条目,然后单击Delete按钮删除不需要的条目
举例:IP从192.168.1.2、192.168.100.2、192.168.200.2这几个值变化
九、配置IP随机变化
选择 “Random”,字段的值可进行随机的变化
参数说明:
1、Start:字段的初始值
2、Count:该字段的值变化的次数
3、Range:字段的值变化的最大值,和Start的值决定随机的范围
4、Stream Type:一个字段的多个值将产生多个stream/flow,Stream Type决定产生的是多条stream还是多条flow
IntraModifier:值将在一个StreamBlock的一条stream的多个flow中进行变化
InterModifier:值将在一个StreamBlock的多条stream间发生变化
StreamBlock、Stream、Flow的关系如下:
※注意:Renix最多统计到Stream这一级,具体每一个Flow的信息是统计不到的,只能在所属的Steam上统一查看收发等信息
5、Offset:偏移量的大小,用来指定字段中的变化的位置,即由左至右从Offset值对应位置开始连续的4个字节。Offset的取值从0开始,且0对应字段值的第一个字节(从左往右),1对应字段值的第二个字节,以此类推。
※注意:Renix每个跳变域的长度是4个字节,最多支持4个跳变域
6、Mask(hex):掩码,用来指定该变化域中参与变化的位。值为1的位参与变化,值为0的位不参与变化,参考Mask(bit)的值。
7、Seed:随机种子,当跳变类型为随机时,设置参与随机算法随机源的数量,其与Count项的值一起结合参与运算(其默认值是变化的,不同字段的默认值是不一样的)
※注意:种子的取值范围0-4294967295值越大,随机出来的数值越离散
举例:IP从192.168.1.2192.168.100.100中随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