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host模式 一直不能检测到disconnect中断

楼主(2021-12-07):
能识别u盘,  拔下u盘后未检测到disconnect中断, 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正常来讲,断开后会触发断开设备的中断事件

网友B:
你查查代码有无相关内容

网友C:
有无开启相关中断

网友A:
The peripheral disconnection event triggers the disconnect detected interrupt (DISCINT bit
in OTG_FS_GINTSTS).

网友B:
或者有可能总中断也没有开启

网友D:
最后发现问题在哪里了吗

网友E:
看起来中断应该是开启的啊  用示波器卡卡看波形吧

网友A:
每次都会这样吗

网友F:
其实很多成品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G:
如果每次都是这样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H:
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种中断呢

网友I:
如果成品也有这个问题那还能卖出去吗

网友J:
感觉usb的问题真是太多了

网友K:
如何避免产生这个问题呢

网友L:
也就是检测不到已经拔下来了是吗

网友M:
检查一下供电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