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带CAN的MCU推荐

楼主(2021-12-07):
要求:带CAN,低功耗,封装越小越好。
请各位大神推荐
谢谢

网友A:
官网芯片搜索那里输入参数,就都有了。

网友B:
只需要这一个功能吗

网友C:
有28pin的没有呀

网友A:
好像有这种专用的芯片

网友D:
自己从官网查  型号很全的

楼主:
我用过的最小的封装是48的

网友C:
低功耗系列的还没有用过

网友E:
好像也就是48脚的了吧

网友F:
我还没有用过自带的can呢

网友G:
感觉引脚多的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模块

网友H:
感觉它自带的很不容易调试

网友I:
F407 这个用的很多

网友J:
不知道F1的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K:
不知道自带的好使不好使啊

网友L:
48脚的能带can吗

网友M:
太多了,这个官网随便一选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