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路中元件电压电流的方向

楼主:
判断电路中元件电压电流的方向可以通过如下几种方法来实现:    1、运用电路知识和元器件知识来分析。
       如电阻、电感类器件是由电势高的一端流向电势低的一端,电容类器件,充电时,电流由电压高端流向电压低端,放电时,电流由电压高端流出,低端流入。通过电路定理来分析,在线性电路中,任一支路的电流或电压是电路中各个独立源分别作用时在该支路中产生的电流或电压的代数和。通过该定理判断元器件所在支路的二端口电压电流值,方向均是由值大的一方指向数值小的一方。再有,运用基尔霍夫电路定律,交直流均可分析和计算电路,也就能判断元器件的电压电流方向。
      2、运用仿真软件分析
      现在很多电路仿真软件,如Multisim、Proteus等。Multisim可以在电路中元器件处并联电压表,串连电流表,甚至示波器,仿真后会将各种数据展示出来,当然前提要将电路各个元器件属性选择正确。Proteus不仅可以仿真基本电路,还可以和Keil联合使用,仿真带有程序的单片机控制电路,除了显示的示波器、电压表、电流表外,仿真时,各个元件引脚都会有颜色方块代表电平高低,红色代表高电平、蓝色代表低电平,很快就能判断元件两端电压和电流方向。
      3、实物测量
      电路板焊接好后,可通过加电后,运用万用表测量元件两端电压,设置断点在元件支路测量其电流来判断电压电流方向。

Multisim仿真电路

Multisim仿真电路

Protues仿真电路

Protues仿真电路

网友A(2022-01-05):
非常不错的小技巧啊

网友B:
仿真是虚拟的是吗

网友C:
基本上是不是都可以通过万用表得到结果啊

网友D:
基本上所有元件都可以实现吗

网友E:
仿真软件可以免费使用吗

网友F:
只要能判定其中一项就可以了吧

楼主:
是的,与实际存在些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软件可以免费使用吗

有免费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