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普通IO口利用三极管驱动输出5V电路的方法

楼主:
我用的处理器是STM32,一般来说普通的GPIO口的输出基本上是有3V左右,
我想通过加入三极管,来让GPIO口能够输出5V,但是都不成功。

楼主(2021-12-07):
具体要求就是GPIO口为低电平的时候,输出端那里是0V,GPIO口为高电平的时候,输出端那里是5V

楼主:
最开始是这么设计的
这样IO口为低电平的状态下是0V输出,但是IO口为高电平的时候,输出脚那里电压只有2.6V左右。
我本来以为可能是R84分压太多,后面把R84降到1.5K,结果还是差不多,反正还是没法把5V加到输出端。

楼主:
我又尝试了第二种方案
结果还是一样,后面在这个接法的基础上面,把R85换成1.5K,还是无法实现

楼主:
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要设计出符合要求的方案应该是怎么接那个三极管合适?

网友A:
第一个图R85   4.7欠欧  去掉试试

网友A:
R85是不能去掉的,去掉之后没有分压电阻的话就相当于输出直接在GND上面,
这样的话当导通到5V下来的时候只有PN结本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分压,
近乎于5V和地短路了

网友B:
加上拉电阻 电阻放在C级

网友C:
以上两图是射极跟随器方式,无论如何调整电阻参数,输出高电平是不会高于输入高电平的

网友D:
需要的是个逻辑电平转换电路。想用三家管实现的话,可以用两个三极管实现。

网友E:
把IO设置成开漏输出

网友F:
分压,第一个电路图的分压那个IO口4.7K将电压都吸收了,三极管B极的电压就达不到三级全开的状态了。第二个电路,分压了,不考虑BE极的话,两个4.7K电阻对分电压,也就是说B极只能是一半的电压

网友G:
我怎么感觉是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造成的?我也做了个控制npn管的,用3.3v控制,测了Uce=2.3v。如果用5v控制,Uce=0.7v。个人认为是集电结没有正偏造成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H:
第二张图将R85改为和5V的上拉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R84不用就行,你作为开关用,要保证电流达到饱和区,你搞电阻限流就不对了,本来这个驱动能力就弱。

网友A:
一看楼主的图就永远输出不了5V   还是好好的研究研究硬件电路吧  基极电位永远要比发射极电位高的

网友I:
这种电路有很多啊

网友J:
看了不少电路啊

网友A:
直接用门电路不就可以了,5V供电

网友K:
弄个光耦应该也行,还能隔离信号

网友L:
基础知识太重要了,搞起了32位单片机却搞不了最最基本的NPN/NMOS 驱动

网友L:
方案1(一阻的方案):使用STM32的5V兼容GPIO口直接上拉电阻到5V,软件设置开漏方式。

网友L:
方案2(一管一阻的方案):任意GPIO设置推挽方式输出直接驱动NMOS栅极,漏极上拉电阻到5V输出。

网友M:
io口是不能输出5V的

网友I:
用mos管就可以

网友N:
想用哪种三极管啊

网友O:
应该选好限流电阻吧

网友P:
对模拟电路我只能抄袭一下了

网友Q:
控制二极管输出5V

网友R:
感觉最好不要用分压电路

网友S:
电阻值应该是有一个范围的吧

网友T:
网上一搜一大推的,三极管或者光耦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