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ID输出Uk与占空比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1-12-07):
程序预期功能:由PWM波形控制电机转速,并通过PID调节转速。目标值:标定转速。 反馈值:由传感器测出实际转速。
偏差e=目标值-反馈值。采用位置式PID控制。
PID调节所得Uk 如何影响电机转速?

网友A:
是Uk影响占空比再调节转速吗?

楼主:
如果是,那么Uk和占空比的关系是什么?是占空比=Uk吗?

网友B:
编写程序时需要知道PWM占空比与电机转速之间的关系吗?

网友C:
是的哦,是Uk影响占空比再调节转速

网友D:
PWM是哪里产生的?由你的程序产生?那么占空比是否等于Uk,由你的程序决定。

网友E:
PWM经由硬件产生,那占空比和Uk并不一定成正比,往往带有一定非线性。

网友F:
程序里占空比=Uk,或者占空比=2Uk 都可以?

网友G:
=Uk或=2Uk的区别 就是PID的参数Kp Ki Kd不一样,是这样的吧

网友H:
是Kp不一样的意思

网友I:
请问uk值是一个什么值

网友J:
Uk会影响占空比吗

网友K: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算法啊

网友L:
这三个参数都是什么啊

网友M:
这个是不是需要慢慢的调整啊

网友N:
这是什么种类的电机啊

网友O:
通过影响占空比来影响转速

网友P(2022-01-06):
uk是说的PID参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