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不断复位

楼主(2021-12-07):
STM32F103的程序在STM32F107上运行,一切正常,但是我在Options中C/C++中define 中添加 STM32F10X_CL,程序不断复位.请问各位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直接可以运行,你干嘛添加那个呢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你在C的宏里面加那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因为,需要增加USB 程序,所以添加 STM32F10X_CL

网友C:
1看看中断向量表吧,2看看堆俭设置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是外部晶振选择出了问题,我103用的是8M,107应该选用25M

网友D:
那也不应该换晶振就不断复位的呀,奇怪!

网友E:
F10x_CL主频不一样,可能是一直复位的原因

网友F:
时钟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E:
供电的功率够不够

网友F: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G:
可是为什么不添加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呢

网友H(2022-01-06):
flash是一样大小的吗

网友I:
没有开启看门狗吧

网友J:
晶振不对的话 是不是连初始化都不能通过呢

网友K:
是如何发现的原因呢

网友L:
在硬件仿真的时候就不断复位了吧

网友M:
这绝对是一个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