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的问题

楼主(2021-12-07):
STM8S207C8T6的程序,开发环境为IAR.
可是仿真一小会,STLINK的指示灯就变为绿色。
IAR界面出现上述错误。

网友A:
估计是stlink问题??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很便宜的stlink,也是类似的问题。后来干脆就算了,只用来当作下载的工具。

网友C:
确认debug口没有remap成普通IO,否则stlink当然会出问题

网友D:
你用的是STLINK还是STLINK-V1,这两个仿真器的固件不同的

网友C:
能下载就行,跑起来看看有没有问题,想要的寄存器可以Print打印。

网友D:
换个新的。

网友E:
stlink的问题应该

网友F:
用正版的仿真器吧

网友G(2022-01-06):
是不是买的盗版仿真器啊

网友H:
能识别到仿真器吗

网友I:
可以自己拆开看看 是不是仿真器内部虚焊了啥的

网友J:
是不是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K:
现在应该都是V2版本的了吧

网友L:
一个好的仿真器对新手来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