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2021-12-07):
使用MPLAB IDE  + pickit3 进行硬件仿真出现错误

楼主:
显示上图的错误以及配置位设置,芯片是PIC33FJ64MC506,硬件仿真还要做哪些配置,有没有详细的步骤和说明?

网友A:
最下面JTAG 被禁止了,是不是要使能

楼主:
这个有看到,指后打开了JTAG,仍然是无法进行仿真

网友B:
这次错误是等待开发板回应超时

楼主:
后来打开pickit3的设置,发现VDD电平检测为0,窗口显示错误无法获取pickit3的电平

楼主:
但是我使用了电压表去检测目标板上的引脚是有3.3V的,就很迷惑。

楼主:
找了本pickit3的英文说明手册,发现了有关晶振的说明,不知道是不是要使用外部晶振才能进行硬件仿真。

网友B:
你上面的截图VDD= 0,确认电路连接正确,并且PK3可以正常给芯片编程

网友C:
请确认你配置字里倒数第二个ICS选择的通道与你硬件连接相符合

网友D:
请确认ICS通道的勘误存在与否,我记得有些FJ系列的芯片某个通道组合不能用,需要你查找勘误表确定一下

网友E:
不要打开JTAG。。。那个不是ICSP Debug用的

网友F:
硬件仿真就是连接着电路板进行仿真是吗

网友G:
pickit3是什么工具啊

网友H:
是通过jtag进行仿真的吗

网友I:
可以进行虚拟仿真吗

网友J:
看着像是没有供电

网友K:
芯片型号选择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