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30的GPIO脚真的可抗静电?

楼主(2021-12-07):
4G, IO, gp, pi
看E230手册, 其中关于GPIO结构示意图:
上面是E230的GPIO示意图, 居然有ESD保护, 令人惊喜啊!  这是真的吗?  这可为设计人员省了钱省事啊? 是真的吗? 芯片内置了几十个ESD二极管??
这是STM32的GPIO示意图, 只要过压二极管保护, 并没有ESD, 可见GD23真是良心厂家啊.....

请确认一下, 这个E230 真的可以抗静电吗? 实际效果如何能?  冬天普通身上有静电去触碰引脚不用担心芯片击穿了吗??

楼主:
E230的 二极管保护没有 画出来吧?

网友A:
GPIO内部都有抗静电二极管,

网友B:
之前做过实验,用打火机压电打火的那个玩意直接对GD32E230单片机IO端口打火,蓝色的火光很耀眼,单片机没有事,稳的很。就是不知道这个蓝色的火光能达到多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实验,用打火机压电打火的那个玩意直接对GD32E230单片机IO端口打火,蓝色的火光很耀眼,单片机没有 ...

那个小玩意有20千伏,我还去查了一下GD3F103 的  GPIO没有esd保护, 看来E230 真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小玩意有20千伏,我还去查了一下GD3F103 的  GPIO没有esd保护, 看来E230 真不错啊 ...

我有货

网友D:
我感觉扛不住静电

网友E:
静电很高的 这个怎么抗

网友F:
所有引脚都有这个二极管吗

网友G:
其他品牌的内置二极管吗

网友H:
感觉这样的话安全性能非常高啊

网友I:
手册上的数据是多少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