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种数据传输方式

楼主(2021-12-07):
32控制彩屏,拿9320来说,是不是有两种数据传输方式可选择,一个fsmc一个spi

网友A:
即使有spi,也是惨不忍睹的。刷屏慢的一塌糊涂,实用性不强。

网友B:
一个fsmc一个spi,确实两种传输方式。

网友C:
实用性估计不好这个,用的不多。。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控制器呢?

网友E:
320*240的用spi刷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F:
你看芯片资料是不是支持这2种模式;

网友G:
刷的快了也没用

网友H:
要那么快干嘛

网友I:
到底烦什么错了

网友J(2022-01-06):
哪种速度更快呢

网友K:
一种是并行一种是串行吧

网友L:
现在刷新卡顿吗

网友M:
屏本身支持这两种方式吗

网友N:
用什么模式 跟屏本身有关系

网友O:
那得看数据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