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Flash存储有问题

楼主(2021-12-07):
PIC15344 单片机使用MPLAB X IDE 和XC8编译后,Flash存储有问题

楼主:
本人想使用PIC15344的FLASH最后面的地址来当做EEPROM使用。但是发现,在编译之后,程序空间刚好把最前面和最后面的地址占用了,只留有中间的FLash地址是空的。

网友A:
以前使用时程序都是按从低地址依次到高地址

网友B:
剩余的空间都是在高位的地址。

网友C:
确实又这个状况,如果你需要保留特定区域,可以在项目属性里面的ROM Range功能减去相应部分

网友D:
15xxx应该最后128字节是适合存数据的,最好放在这个区域

网友E:
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让FLASH  按地址从小到大 使用  而且不是间接性的使用,   用 ROM 固定范围,  只用保留不使用那段空间,   编译器还是会间接性使用的 FLASH 地址的

网友F:
这个是HEF特性吧,好像有个应用笔记的

网友G:
具体是什么错误呢

网友H:
能详细说一下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I:
貌似是没有写入

网友J:
跟读写顺序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K:
什么样的错误是低级错误呢

网友L:
每次都是固定的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