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整流

楼主(2021-12-07):
输入市电AC220V,经过整流桥整流,整流桥正负输出接负载(负载图上未画出),请问,整流桥输出的“-”与交流“地”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有个产品的用户手册,要求将整流输出的负端接大地。

网友A:
把整流的波形画出来应该就比较清晰了,假设下方为AC220V的N,则正半周期N和-之间仅整流管的压降,很小,认为没有压差。负半周期压差就是半个周期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整流的波形画出来应该就比较清晰了,假设下方为AC220V的N,则正半周期N和-之间仅整流管的压降,很小,认 ...

那么,如果将“-”与大地连接,一通电,将是“砰”一声

网友B(点评):
好像不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想象一下,整流桥其中一个二极管短路,会怎么样

网友C:
相当于这个图,烧其中一个二极管而已

网友D:
要求将整流输出的负端接大地?  是不是机器有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点评):
要是有隔离变压器我就不问了,问题就是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将“-”与大地连接,一通电,将是“砰”一声

拟声词用的不赖,但为什么会“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