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接多大的电容?

楼主(2021-12-07):
STM32F407 VCAP 引脚接多大的电容?

网友A:
仔细查看官方手册哦,或者参考官方的demo板来设计。这个在STM32F407官方参考手册上有的哈!接2.2uf电容即可!

楼主:
接 10U 瓷片电容可以吗?

网友B:
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C:
手册上有推荐值。一般是2.2uf

楼主:
VDD 有个 4.7U 接在哪个 VDD 管脚上?

网友D:
我一般接2.2uf的

网友E:
手册上给 的2.2啊

网友F:
这个没多大影响吧,记得好像是1~2uF

网友G(2022-01-06):
手册上给的是2.2uf的

网友H:
可以稍微大点吗

网友I:
选多大的电容和什么参数有关系啊

网友J:
手册上画的很清楚啊

网友K:
这个电容的种类也是固定的吧

网友L:
这个引脚可以悬空吗